CD4047中两个电容的问题~!

楼主(2007-05-22):
最近在学习电源的一些知识,在电源网上看到下边这个图,图中的10,11两脚所接的电容的作用是什么?IRF的G极的10K电阻的作用是什么?这两个元件该如何取值呢?有的时候还会在电容的前边串接一个400欧左右的电阻,这又是什么作用呢?频率f=1/(4.4*10K*560p),在此向大家请教。谢谢。

网友A:
这个电路用7810合适吗?

压差就2v

网友B:
我看这两个电容和四个电阻不用更好一些

不过,CD4047是CMOS芯片,其输出电流在10V工作电压下不过5-6mA,用于驱动MOSFET,这个电流嫌太小,MOSFET上升下降时间太长,影响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