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急!

楼主(2007-05-22):
如何用0--5V的电压输入控制得到0--12V的输出(要求输出功率不小于12W)

推荐有此功能的模块或者能实现此功能的电路,麻烦各位大虾帮忙了!

0--5V为单片机通过DAC0832输出.

网友A:
要得到0-12V,用线性稳压电路比较省事

不过不能得到与输入相同的电压,总要比输入低一点,做得好的话,可以比输入仅低0.2V甚至只低0.1V。
电路可以参考可调线性稳压电源,用你的0-5V电压代替基准电压。另外附加一个小升压电源供电给放大器,调整管用双极型管的话,这个放大器输出至少比12V高出1V,调整管用MOS管的话,至少高出5-6V。

网友B:
似乎也不怎么复杂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