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还是串?

楼主(2007-05-23):
12v直流电源作为输入。系统里需要8v2A,5v2A和3.3v。我是应该12v转8v,12v转5v,5v转3.3v呢,还是12v转8v转5v转3.3v?谢谢!

网友A:
看成本,看系统做什么

看成本,看系统做什么

网友B:
12v转8v,12v转5v,5v转3.3v

楼主:
12v转8v,12v转5v,5v转3.3v

好在什么地方呢?效率比较高?

网友C:
使用开关电源效率高~~~~

8v转5v压降都加到了12V转8V电路上了~~~~

网友D:
并要好一些

楼主:
成本呢?

我如果用两片2576似乎成本比较高,一片输出8v2a,一片输出5v2a。有什么其它的方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