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脉冲形式的输出,有效值如何计算?

楼主(2007-05-29):
最近在看直接转矩控制。知道逆变器输出为电压脉冲。由于要使这些电压脉冲的有效值和电机的额定电压匹配,所以需要计算输出电压脉冲的有效值。

只知道,输出的电压脉冲幅值是固定的,宽度不定(具体需要根据磁链的位置,转矩等判断),向高手请教脉冲形式的电压的有效值该如何计算呢?

我粗略计算了一下,不知道计算方法是否正确。如果脉冲幅值为530V(三相全波整流后的直流电压值)最后算出的电压脉冲幅值(基波)只有300V,这是不是说明了电压的利用率低啊?

请高手指教:如何正确计算输出电压的有效值呢?

网友A:
按照有效值定义计算

电压脉冲形式的输出,瞬时值平方求和(积分),一个周期内求平均,再开方。
有效值也称方均根值,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谢谢啊
我原来是算波形的基波分量的,看来我算的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