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菜的变压器的问题,一直困扰我

楼主(2007-05-30):
就是这个电路的EE变压器,初级Np,次级Ns的同名端我都能理解,但是辅助级的同名端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在下面啊,应该在上面的吧。我觉得Nb后面的整流滤波电路应该和Np的振荡同步才对啊

网友A:
也许是图画错了吧。应该是反激才对

网友B:
毫无疑问,Nb同名端画反了

楼主:
下午试了试

将Nb线圈两脚任意对换,均能正常工作。
但是把Ns对换了一下,上电就把IC飞了,依我的想法,Ns换一下,也就是电路无法正常工作,不至于炸IC啊?
-_-!

网友A:
汗一个....你把Ns调换,就变成正激的了,不炸倒是怪了

Nb功率小,并且上面还有一个电阻R3限流,所以没事。

但是Ns就不一样了,正激的话,就直接通过D7,C6短路了。另外还会造成很高的反峰电压,上面的吸收电路不一定吸收得了。

网友B:
“初级Np,次级Ns的同名端我都能理解”

看来是根本没有理解。

网友C:
我来说两句

Viper用反激电路。Nb是供电绕组,有forward和flyback两种供电模式。一般用flyback,因为flyback的供电时间随负载增加而增加,forward在轻栽是供电时间很短,不稳定。调好了二个都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