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电压为60VAC的高效小功率隔离式开关电源用哪款集成电路

楼主(2007-06-05):
以前用的芯片是TNY266P,它的输入电压范围是85--265VAC,输出5VDC,10W
现在的输入电压只有60VAC,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有没有这样的IC?
向各位大虾求救了!

网友A:
你把变压器调整下通过改变占空比

你把变压器调整下通过改变占空比就可以了,只是可能不到再到265Va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