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063应用中电阻作用和频率问题

楼主(2007-06-12):
我在这看到34063的应用,请问下
1)8脚接的电阻是起什么作用的呀??
2)3脚的电容是起定时作用的,但是怎么计算的呢?也就是说如果我想让它工作在1K,那么电容值是怎么计算的呀?谢谢
3)Vout(输出电压)=1.25V(1+R1/R2),这个式子是怎么推算出来的呢?
4)Ipk是什么东西?

谢谢,小第是新手,请多指教。谢谢

参考地址:
http://www.ourchip.com/NZILIAO/34063/34063.htm
 相关链接:http://www.ourchip.com/NZILIAO/34063/34063.htm

网友A:
1、这个电阻作用为限流。如果不用此电阻,Q1Q2导通时将令输入短路。
2、在datasheet中有曲线。
3、图中有1.25V Ref. Reg. 这是1.25V基准电压源。还有个Comp. 电压比较器。此式说输出电压经R1R2分压后必须与此基准电压相等。
4、Ipk中I表示电流,下标pk是peak。

网友B:
2楼第一点我不赞成

应该是检测电流的

网友A:
回楼上

检测电流,应该是6脚7脚之间的电阻Rsc吧?

网友C:
应该是使Q2可靠的饱和

网友D:
datasheet说得很明白。

datasheet说得很明白。
8脚接的电阻是增加q1基极的驱动能力。这种接法能使Q1的ce压降小于0.4V。
还有种达林顿接法,8脚和1脚相连,Q1的ce压降大些。

网友E:
那么这个图上8脚的电阻呢??怎么算??

网友A:
应该根据你所需要的峰值电流和Q1的放大倍数计算

根据峰值电流和Q1放大倍数计算Q1基极电流,根据电源电压和Q1基极电流计算这个电阻。一般取比计算值更小一些的值,保证Q1充分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