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烧毁造成的原因有哪些,怎么样的方法来测试

楼主(2007-06-14):
各位工程师,请教一个问题,继电器烧毁,是什么缘故造成的,有什么方法能测试出,造成这个问题的来源!

网友A:
是线圈烧了还是触点烧了?

网友B:
多半是触点的问题。如果是线圈,则多半有障碍物了,或短

这样负载就加大了

楼主:
是触点烧了

网友C:
触点闭合瞬间相当于电源对地短路,

大电流打火烧出点。触点断开瞬间感性负载产生极高的反压拉弧烧触点

楼主:
这个又怎么解释才合理呢

那为什么出现大电流打火烧出点。触点断开瞬间感性负载产生极高的反压拉弧烧触点

网友D(2010-06-11):
这是电感的特性

网友E(2010-08-11):
是在什麽情況下,繼電器燒毀的呢?
在正常使用的時候燒毀,估計是長時間處於臨界電流吧。
要是在轉換的時候燒壞,那多半都是轉換時,不是零點轉換,打壞觸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