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系统电源变压器功率计算

楼主(2007-06-19):
   大虾们好。
   我是刚开始做单片机系统,对系统设计只有个大概的概念,很多涉及细节的地方就不清楚了,希望能跟你们慢慢学习。
   这次想大家能指教下,在设计的时候怎么计算电源变压器输出功率。
   (P=UI这个我是知道的)
   输入是220V交流,输出2路经过稳压后都为5V。系统包括电力载波通讯电路,红外电路,485通讯电路等。这个怎么考虑电源变压器的功率呢?
   小鸟诚心请教。如果上面表达有不清楚或不对的请指正。谢谢。

网友A:
“输出2路经过稳压后都为5V”
每一路都计算输出电流,或者直接测量电流,然后乘稳压前的(注意不是5V!)稳压器输入电压,得到的是这一路消耗的功率。两路功率相加,是总直流(整流后的)功率。如果是桥式整流,乘个系数约1.6~2,如果是全波整流,乘个系数约2~2.5,得到的是变压器容量。

楼主:
还是不大明白...

  发现又是maychang回答我的问题,maychang肯定又热心又博学^ ^
 (刚才论坛掉了下 写好的没了..重新写)

   因为现在还是系统初步设计,所以实际测量电流有困难。
   那么如果是纯理论计算要从哪几个方面考虑呢?
   是不是把每个电源接入口的电流都加起来(并联相加)?
   有些芯片,比如主控mcu的datasheet上已经有工作功率,怎么处理呢?还有一些部分是模拟电路,我可能不会计算。
   另外,能否告知哪里可以找到一些相关资料?我不想自己老是麻烦你们...

网友A:
不明白,继续问

楼主:
问题在上面贴

  回车按快了 直接发出来了..
  原来帖子已经编辑了 问题在上面

网友A:
纯理论计算几乎不可能

很多电路,功率消耗与工作状态有关。例如OC门,功率消耗就与输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有关。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该门输出高电平或低电平多少时间。MCU的功耗与工作频率关系很大,与外围电路状态关系也很大。
通常也不需要准确计算,能够估计到差不多就行,一般情况电源总要留出一定余量,不会满载的。再说,无论是工频变压器还是开关电源用的铁氧体心变压器,只有有限的若干种铁心规格可以使用,要增加输出功率就只能换大一号铁心,不能连续变化。所以准确计算没有多大意义。最准确的方法是搭出实验电路后实际测量,再放一些余量。

楼主:
那估算怎么算呢....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发现自己好白..- -|||
   刚查了下资料,只查到一般负荷率大概在80%-90%
   那如果我做设计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这样,先选用一个功率较大的变压器,搭出实验电路后再按你第一帖回复中的方法计算实际功率,然后再调整变压器呢?
   不知道实际设计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做的。这个是我第一个项目。老板说原来用的变压器功率有点小,让我在新产品设计的时候计算下功率...所以就来问怎么计算了。以前一点实际包括相关的理论都没有接触过,发现学校里学的好少,或者是我自己不知道怎么应用。
   那一开始估算的话大概会考虑哪些消耗功率然后再加上些余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