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给仪器供电,在电池的输出端有必要加滤波电容么?

楼主(2007-06-21):
请教:
电池给仪器供电,在电池的输出端有必要加滤波电容么?
需要,有什么好处.
或者说加与不加有 什么问题???
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A:
不加的话有些电路比如振荡部分和突然而短暂的大功率负载的可能会使电源质量变坏

网友B:
一般需要加

电池也有内阻,电池稍旧一些内阻变大,各部分电路可能通过电池内阻耦合产生各种问题,即使是用电池给开关电源芯片供电再由开关电源芯片供电给各部分用电,开关电源芯片也要求电池输出阻抗尽量低。

网友C:
三楼的

三楼的"通过电池内阻耦合产生各种问题"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合适的加入滤波电容,电源会比较稳定,

楼主:
我在实际使用中加了,产生的情况

大家好,我在实际使用中加了33UF的钽电容,但是发生过好几次电容短路的情况,而我的观点是电池本身也是一个电容,加了它,电容本身有漏电的问题,加了容易导致电池损坏,或者说减少电池的寿命,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回 5楼 chai101

“通过电池内阻耦合产生各种问题”
举两个例子:
三级阻容耦合放大器,电源内阻对第一级和第三级来说形成正反馈,电源内阻大,正反馈可能强到产生振荡。即使没有产生振荡,往往也会使非线性失真变大。
无线接收,电源内阻可能使本机振荡频率受音频输出影响,形成频率和振幅调制,结果使音频输出失真甚至振荡。

网友E:
说两句

   我认为并联电容对电池的输出阻抗的高低没有任何关系,只是给交流信号提供通路,以免信号通过电池而衰减。对不同的电路而言,负作用也不尽相同。根据不同的负载并不同容量的电容是非常必要的。
   当然,电容不是加在电池的输出端,而是在用电器的电源输入端,也是开关之后。

网友B:
问 ljx6667

“给交流信号提供通路”还“对电池的输出阻抗的高低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E:
回10楼

电池的内阻和阻抗是一定值(电压段间),电容的增加不会改变它的值。

楼主:
加是不是影响电池的寿命

电容本身可能存在漏电的可能,加了会不会对电池本身有影响,影响电池的寿命.

网友F:
maychang 说得正确

网友G:

看一下大侠的留言,同意9楼的说法

网友H:
学习

我看到很多应用是加电容的

网友I:
应该加

应该是防止在输出端产生的非直流电对电池的影响。应为无论是电池充电还是放电都会有一些非直流电对电池产生影响,如果不加电容,会对电池的寿命有影响!

网友F:
这种问题不值得讨论,教科书上的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