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阻容吸收问题

楼主(2007-06-22):
我用9V继电器去控制交流220V的火线.
继电器输出接有1u/275V和500欧的阻容.目的是起吸收作用

问题是,当继电器断开后,空载时仍然有220V输出(是来自于这个阻容电路),我带上一定负载上,输出一直在50~100V的范围跳变.

请问,阻容吸收电路,本来就是这样的现象,还是其它原因?

网友A:
阻容吸收?

吸收电路跨接在触点两边,交流电源已形成通路,当然有电压输出。

网友B:
阻容吸收

同意二楼的意见, 阻容吸收本来就是本来是用在开关器件之间的,用来吸收电弧的。那样用的话,对后面电路相当也给后面一阻容电压.

网友C:
贴图吧

建议把图贴上

网友D:
这种现象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E:
继电器的好处之一就是分断彻底,这在强电电路上非常重要

我不主张随意加RC,加上就会有电流通过,对人很危险。最好尽量选择触点容量大的继电器,实在不行也只好勤换继电器,事实上很多工厂也是这么做的。
   如果确实有必要保护继电器,宜与晶闸管配合使用,在断电情况下切换继电器。

网友F:
随便看看

我不懂,随便看看

网友G:
用压敏电阻

用压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