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知道这是哪个厂家的三极管?谢谢!

楼主(2007-06-23):
求助,有哪位知道这是哪个厂家的三极管?谢谢!

网友A:
按BU508找资料就行了,都一样的

网友B:
那家生产的不是很重要

特性参数满足要求就可以。

楼主:
谢谢大家!

我买其他公司的BU508A装上不能用,用上面公司的就可以??

网友C:
器件品牌:ST-意法半导体

高压开关管。
常用于彩电的行输入级。

网友C:
有误。是行输出。P=120W

网友D:
型号相同并不一定能代换

还和具体的电参数有关,就是同一个厂家不同批次的产品,也可能由于制造使得细微差别导致一些参数的差异。

楼主:
继续寻找,谢谢!

继续寻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