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工业用电风扇 怎么接到220V的插头上去

楼主(2007-06-27):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拿三相电机当单相电机用

三相之间相位差不够,而且电压也不够,当然转得慢。
这是风扇,其阻力矩大致与转速成正比,如果是阻力矩不变的负载,例如起吊重物,电机根本转不起来,时间稍长电机就会烧毁。

网友B:
只用一个电容

零火各接一条线,另一条线通过个电容接零或火(决定正反转).试试吧.也许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