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手机的5V电源是什么原因一直没有5VDC输出

楼主(2007-06-28):
一个手机的5V电源是什么原因一直没有5VDC输出,兄弟们帮我看看

楼主:
L1是小变压器

楼主:
Z1是6V

楼主:
兄弟们不好意思这个是新改了,但是还是不可以,我晕

楼主:
兄弟们不好意思这个是新改了,但是还是不可以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我看一下

网友A:
高压电源啊

很厉害啊

网友B:
请改2.3脚!

你把2,3脚的位子调换一下!

网友C:
谢谢了朋友,你说的是L1吗?

网友D:
你的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E:
电路错了好几个地方,重新画!

网友F:
一看就象是实物描出来的图,还用VDD来表示地?

楼主:
朋友我就是不是很懂才上这个网来问的,怎么这个有错吗?

楼主:
新的原理图,朋友们帮我看一看OK

网友G:
看什么?

电原理图仍有错,D5C1这里,肯定还少东西,否则C1无处放电。

网友H:
没反馈怎么稳压

怎么来的5v

楼主(2008-02-06):
晕了,这个电路我放弃了,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