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串连的限流电阻的阻值要多大才合适?

楼主(2007-06-28):
串10K的3.3V稳压管负级为2V
串500欧的3.3V稳压管负级为3.3V
为什么呢?

网友A:
看一下稳压管的反向特性曲线就知道了。

网友B:
电压较低的稳压二极管特性很“软”

必须给它较大的电流,电压才能“稳住”。

网友C:
有计算公式

(Uimin-Uz)/(Izmin+Uz/RLmin)<R>(Uimax-Uz)/(Izmax+Uz/RLmax)
式中:Uimin Uimax    输入电压的最大值最小值
      Uz             稳压管的值
     IzminIzmax     查晶体管手册
     RLminRLmax     负载阻抗

楼主:
请指教

稳压管反响击穿曲线在10MA是很斜的,是不是应该用100欧的电阻最好

网友D:
你要保证你的稳压二极管上有足够的电流流过

除掉负载分去的那部分电流,你的稳压二极管上的电流还要大于最小稳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