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中有个电感,是干嘛用的?

楼主(2007-06-28):
里面电感和齐纳二极管起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A:
楼主看走眼了

网友B:
away 太有才了

网友C:
输入输入输出短路了

10UH那是输入输入输出短路了。

网友D:
保护作用

里面的电感起保护 7805的作用
也可以用 一个二极管代替 (负极在输入这边)

网友E:
电感是错的。改成二极管还有点像.

网友F:
哈,又是抄板吧?这么简单的东东也能抄错啊,佩服!

网友G:
see

  电感和D3应该同时都是保护作用,在我多用的电路中一般之用一个二极管就可以了,在电感的位置

网友H:
此处如果用电感

绝对是错的。

网友:
大家都不对

轰轰,其实抄的这个板子7085的作用就是占空间好看!

网友I:
不会吧

电感会连那里?你是不是晕了,还有的说起保护作用,它保护谁了?保护7805?这个电路中7805有用吗?

网友J:
。。。。。。

预备电路来的。

网友K:
看一看,不知道说什么好.

网友L:
电路

没有见过这样的电路,在7805电源电路中是不用电感的。此电路什么也不是

网友M:
第一次见这么用的,无语...

网友N:
电感用在那的话电路肯定是错的啦

网友O:
无语

哦搞,没道理!

网友P:
绝对错的

网友Q:
那个电感是个跳线的位置,预留的……

网友R:
17楼说的是对的

是跳线。选择电压用的。看过相同的电路,电感和7805不是同时使用的。呵呵

网友S(2008-03-01):
厉害

不知所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