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容爆炸

楼主(2007-06-29):
  在实际工作中发生一件1500μf 420V的大直流电容爆炸的事情,请问各位这么大的电容发生爆炸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
  在一次新产品的开发中也发现了一个现象,由于工作中的疏忽在PCB板制作的过程中有一个贴片DC电容的方向反了,所以那一批产品在测试的时候总是死机,但是一批产品中的那个DC电容都没有坏掉。最后花了我们两天的时间才发现这个小毛病!

网友A:
电解电容工作于比较低的电压下,接反了并不会立即放**,也不会短路,但漏电会增加很多,这就是楼主说的第二件事的原因。

网友B:
回: 直流电容爆炸

1. 接反了.

2. 整流桥坏了,交流进来了.

网友C:
刚工作那时候曾经炸过10000u/160v电容

有点吓人

网友D:
还有一个可能原因:

尖峰电流的值超过了器件的规定

网友E:
耐压是不是420V???

有些不良厂家乱标耐压。本人用过一批630V的电容也是老炸,后经耐压测试,其应该为400V!!!

网友F:
过压爆炸,有时大电流冲放,也会导致爆炸,主要原因过热

网友G:
过压,过热,极性接反等都会导致爆炸的!

过压,过热,极性接反等都会导致爆炸的!

网友H:
是啊

现在的有些电容标签不合理乱标我也爆过几次电容

网友I:
一般的电容都要至少降压1/3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