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充电器,帮忙找个5V稳压稳流的电路图

楼主(2007-07-06):
我做个充电器,想找5V稳压稳流的电路图,先说下我的电源是个电压和电流不断变化的,在(电压6V~9V和电流200m~A850mA之间变),我想找个吧电压稳到5V和电流最大在550mA的电路图,请大家帮个忙

网友A:
7805就行了吧

网友B:
h

最好在滤波下

网友C:
7805不行,压降太大

网友C:
不好理解

的确不好理解你的意思

在(电压6V~9V和电流200m~A850mA之间变),是输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