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整流器充电的问题

楼主(2007-07-07):
是这样的,我的变压器输出是12V,经过整流桥整流后直接给蓄电池充电.但是我这里出了这么个问题,我的整流后的空载时输出电压大于12V,约为13.5V(整流后没经过滤波的).然后把一个空的蓄电池加上去之后,输出电压就为14.5V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建议把"平均值,有效值,峰值"弄清楚

网友B:
12VAC的峰值是17V

网友C:
楼主的变压器二次电压肯定不是12V

说是12V,那是变压器上标注的,不是实际测量出来的。

依我看,楼主的充电电路根本没有什么问题,很正常。

网友D:
这样充电好不好呢〉

什么保护措施都没有

楼主:
谢谢

是这样的,12V是输入电压的标称值,用数字万用表测出来的约为12.5V...但是输入12.5V,输出也不可能会是13.5V呀。。。

网友E:
怎么不可能?

   半波整流的输出电压是输入交流的0.9倍;
   全波整流的输出电压是输入交流的1.2倍(带载);
   全波整流的输出电压是输入交流的1.4倍(滤波空载);

网友C:
回楼上

你说的这些,都是近似值,只能用于某些电路,并不适用于楼主所说的情况。

网友E:
可是他问的是为什么整流后电压会升高呀。

网友F:
要看你有没有滤波,滤波后情况大不一样。

在没有滤波的情况下,半波整流输出电压只有0.45倍有效值,但如果加上滤波电路,输出就可能到峰值,即1.4倍有效值.

网友G:
:)

万用表有问题

网友D:
电池也可以视为一个等效电容把

楼主:
回各位

是这样的,输出后是没经过滤波的。。。没经过滤波,也没带蓄电池时就已经出现升高的现像了。。。带了蓄电池的时候就升得更高了。。。呵呵

网友E:
你用的万用表?

楼主:
是的

是用数字万用表测的。。。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还有帮忙的吗

还有帮忙的吗???

网友H:
这是很正常的

根据:   我的整流后的空载时输出电压大于12V,约为13.5V(整流后没经过滤波的).      得知13.5V整流后没经过滤波的.    (其实有的万用表里也有小滤波电容)
然后把一个空的蓄电池加上去之后,输出电压就为14.5V了      加上一个空的蓄电池相当于加了一个滤波电容,当然电压是要提高啦.

楼主:
谢谢

那么请问一下。。我用指针万用表测出来却是11.2V,这怎么解释??难道说指针表就不等效于一个小电容??还有一问,当蓄电池不是空的时候是不是不等效于一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