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介绍下如何才能减少漏感

楼主(2007-07-08):
我们要自己绕制变压器
电感只有10uF左右的
谁能介绍下如何才能减少漏感
谢谢

网友A:
只需考虑磁路的磁阻即可

也就是磁路的连续、紧密性

问LZ:
“电感只有10uF”???

网友B:
用环型铁芯,漏感小

如果只是考虑漏感对外部的干扰,可以在绕好的变压器外加一圈短路的铜带

网友C:
电感只有10uF左右的

爆汗!

楼主:
暗暗暗暗

电感10uF很意外吗?
我用的是ER型的磁芯

网友D:
看来,多读书并不是什么坏事.

网友E:
要减小漏感,原则是加强初次级之间的耦合,例如初次级分层夹绕,甚至双线并绕。

“电感10uF很意外吗?”
非常意外。
和听到某人要买五尺大米一样。

网友F:
第一次听说电感10UF

网友G:
选C型铁心

楼主:
aaaa

选什么样的磁芯是改变不了的
PS:我是做集成电路的,10uF的电感没什么意外的

网友H(2007-09-03):
哈哈

这么久从没听说过有做10UF电感的
"高人来了"

网友I:
直接告诉他不就行了,省得大家着急

应该是10uH吧,不是10uF吧,uF是电容的单位啊

网友J:
哈哈,很有意思哦!

为什么大家都逗他玩啊,嘻嘻,好好玩哦
再来嘛!

网友K:
失误?还是有才?

网友L:
没解决正题

是什么东东

网友M:
多数人,混混!

这里是论坛,不是乱扯,好好长点知识.共同学习.
同意3楼,6楼,7楼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