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5 12——5

楼主(2007-07-17):
请问这两个电源转换,有没有纹波很小的芯片?
30MV以内的?

楼主:
电流在200MA左右的

楼主:
各位高手将你们用的芯片告诉一下撒

网友A:
无论用什么芯片,纹波都是一样的。
要纹波小,加强输出端的滤波。

楼主:
各位说说你们用的芯片……

谢谢!!!

楼主:
有同时12转5和15的芯片吗?

34063除外

网友B:
用SP34063A

SP34063A输出是3V-36V,最大ILOAD1.5A

网友C:
有个缺陷

34063器件,可以从24V稳压到5V,但是上电瞬间的电流太大,影响带载能力。

楼主:
我说了34063除外,其他的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