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帮我,这电源电路在怎么做呢

楼主(2007-05-13):
我们老师叫我们做一个电源电路(不带负载所以不考虑负载)

要求1:经过变压器----整流----滤波后一定是+5v```接着一定要使用LM317
要求2:最后经过LM317在输出+20v
请问有谁知道+5v和LM317之间我应该怎么设计才能大于20v呢(因为LM317的输入电压要比输出大)
我自己的想法是在经过+5v在使用倍压电路使它大于20v在输入到LM317最后输出可调的电压可以吗?

网友A:
楼主和楼主的老师,两个人里面至少有一个在胡说

网友B:
真的是在胡说,没听过

网友C:
唉,都什么年代了,老师还是还是这个水平就太***

汗一个。

网友D:
要求1:经过变压器----整流----滤波后一定是+5v

没有稳压器,稳不住的。供电网稍稍波动一点,.....

网友E:
搞笑

估计楼主把老师的意思理解错了,也有可能是老师出题时神经错乱,写错了。
哈哈

网友F:
这应该不可能

输入不是5V就可以做了...输出20V没问题..
是不是你搞反了..应该 是输入20V经LM317后输出为5V呀..这样才合理吧.要不你老师有问题..叫他看医生去

网友G:
学生说这样的话没水平,老师教得不好,也打屁股!

网友H:
我说,你老师是不是让你做个自举电路阿

网友I:
请教各位

我现在要做一个电源 ,输出电压1.25-30V,要求稳定度要高,还要有5A的输出电流。现在的问题是 基准电路的选择,因为它的稳定度比电源的稳定度要高好多,不知道各位能提供一款基准电路用的稳压器,小弟在次感激不尽。

网友J:
看看 TL431

看看 TL431的应用资料

网友K:
老师可以当院士了

网友:
神经啊,这样是不可能的吧 ,

网友L:

那有可能啊
是不是有病,不知是你听错了你老师的意思,还是你没有搞懂

网友M:
同意大家的说法

这样的电路恐怕难以实现。

网友N:
查一下LM317的技术资料

    这是最能提高你自己的方法

网友O:
re

下面的r2不接地即可。(但接什么地方.....?)

网友P(2007-06-12):
这老师

建议换老师。。。

网友Q:
317可以接成升压的开关电源.滤波出来5V就只好用大功率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