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5V转3.3V的3A的电源芯片

楼主(2007-05-17):
有谁知道5V转3.3V的3A的电源芯片?

网友A:
re

www.bcdsemi.com

网友B:
AMC7585

AMC7585 5A LDO
 相关链接:http://www.micro-bridge.com

网友C:
给你推荐一个见附件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5/200753011288978.pdf

网友D:
我们在用此款

AP1501
输出是3A,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E:
不用芯片

你用个317和电阻就可以实现的

网友F:
AP1084-3.3,需要免费样品请按签名联系

网友G:
aoz1014

不知道你的3A电流是持续输出还是尖峰电流,我也接触过很多这样的电源IC,有AOZ1014 AP1501 AP1084 MP1410 ACT4060  LM2596.真正能做到3A的电流,而且发热量不是很大的,只有AOZ1014,他在5V输入3.3输出电流3A的前提下,IC的表面温度是65度左右.是所有电源IC中温度是最底的.

网友H:
这东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