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侃侃这个电路~~~

楼主(2007-05-19):
请问大虾,图中圈住的地方是什么功能,以及IC1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左边整流,右边电压反馈

很简单电路,自己观察仔细点并多想想就明白了

不要太懒哦

网友B:
恐怕楼主对这种开关电源的工作还没有理解

左边这些,是整流电路,其目的是吸收功率管关断时由于变压器漏感而产生的尖峰,吸收的这些能量耗散在R1R3上。
右边这些,D7用于整个电源的整流输出,R5C6控制整流管的关断时间,使D7R5C6相当于一个“软”恢复特性的二极管。SHR1是比较放大器,其输出电流通过光耦反馈控制IC1输出的脉冲占空比,达到稳定输出电压的目的。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我是一个初学者!还请多指教!

网友B:
忘了说IC1

这是所谓“单片开关电源”,把振荡器、脉宽调制、功率开关管、保护电路等都集成到一个芯片里面了,有多种封装,功率可以从几瓦到上百瓦,使用方便,但价格比较高。

楼主:
IC1加不加散热片?

楼上前辈,IC1集成了功率管,发热量一定很大咯,是不是要在上面加散热片啊?

网友C:
我的分析

右框用的应该是tl431,稳压就靠它了
坐框的应该是保护电路
ic1是pwm芯片。如果他的功耗不大,不要散热片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