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楼主(2007-05-24):
(无正文)

网友A:
变压器次级电压好像不够,尤其是输出17V那组

网友B:
差不多了,它要求不高。

网友C:
效率要求不严格的话还可以

还是比较实用的

网友D:

还是使用开关电源好,这种电源效率很低

楼主:
此电路是做毕业设计用的

网友B:
做毕业设计我也建议你作开关电源。现成的。

楼主:
现在方案已定下来 不好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