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电容降压电源的原理问题

楼主(2007-05-27):
请教大虾有关用电容降压方法的适用场合及原理。

网友A:
搜索旧帖即可!

网友B:
原理就是电容的容抗降掉了一部分电压

适用于要求成本低,没有干扰问题,加电后无论何时人体绝对不可能接触任何导电部分的设备。

楼主:
那么这种电源的负载阻值多大适用?

资料上说是当电容很大,电阻很大时适用。电容的容抗大用于降压,那么要求负载的阻值大又是为什么呢?

网友B:
为了少消耗电流

电容的容抗决定了可用电流的大小。

网友C:
这个我做过...

一定要注意冲击问题...

楼主:
哈哈,大虾出现!

大海,您做为过来人,能介绍整个设计到应用的心得吗?
我的油箱:saqing@163.com

网友C:
我是做过.但也没多少心得

一,是确定你的负载电流..决定降压电容的大小.通常1UF可以有60--70MA.
二.这种电路就是一个恒流.电压是没有固定的.空载电压会很高.
三,是冲击电流会很大.这个要注意.要不后面的元件很容易烧的.
四.这种电路直接与市电相接.没有隔离.危险性较高.
具体电路还得具体分析呀

网友B:
大海孤星 说:但也没多少心得

原因是并不了解该电路的瞬态过程,稳态也不是很清楚。
说到底,电工学(电路,电工原理,电路分析……不同教材可能名称不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