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呼吁 适配器革命!

楼主(2007-05-31):
我的电源插板上有这么多大小不一形状各异,但都是呈怪异蝌蚪状的电源适配器:
1.笔记本 20V/3.5A
2.ADSL猫 11V/500mA
3.无线路由器 5V/2A
4.示波器 15V/300mA
5.仿真器 5V/1A
6.编程器 9V/850mA
7.充电器 5V/1A
8.音箱   12V/1A
9.电话机 9V/550mA

这么多的适配器占据了有限的桌面空间,低效率高能耗太烦人了.
有没有人愿意来一场适配器革命:
1.简单些,常用规格都做到一起.肯定相互之间要隔离.
2.复杂些.生产一种模块化电源,在一个机壳里可以根据需要组合不同的电源模块
3.长远些.创立统一的低压直流电源接口标准,彻底消灭众多的适配器.

这是否是一个商机呢?

网友A:
越是简单的,越难做。

网友B:
充电器已经同意了接口,大家可以设计一个参考标准啊,呵呵

网友C:
难啊

谁有这个力度。有的设备还故意把适配器的电源输出线接反,呵呵,你想用在别的地方都难

网友D:
关键问题是坏了谁修?

假如你用了个破电源,把你的仿真器给烧了,你会让谁修?买变压器的?还是买仿真器的。这就是厂商一致要求用原厂配件的原因。

网友E:
功率电压都不一样

哪个厂家会用一个100W的适配器去配一个只需10W的设备?
哪个厂家会在只要5V的应用中增加一个电源转换模块就是为了去配一个24V的适配器?

网友F:
LZ把这些适配器装进一个盒子里就革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