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在AC36V电源线上叠加双声道音频信号?

楼主(2007-06-01):
AC36V电源总线负责总线上的所有设备,然后把双声道音频信号混入电源线中传输,远端设备在电源总线上取电的同时就可把音频信号取出来放大输出,请问谁有这样的解决方案啊,万分感激.

网友A:
很难

交流36V,频率是50Hz,音频信号包括这个频率,无法用区分频率的方法将二者分开,何况还要双声道。
现在能够想到的方法只有载波方式,不过不容易做到失真很小,而且价格估计比另接几根线要高。

楼主:
实在是没办法了才这样的

已经没有多余的线来进行传输了,能利用的只有电源线了,不过电源还没决定用直流还是用交流,考虑到后端要级联很多设备,所以才采用AC36V的,如果这对传音频有影响,改成DC也行啊,另外载波有具体的方案么?

网友B:
把低于100Hz的音频切除了再传输

看这样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