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虾们帮我看一下我设计这个电路的光耦有没有多余。

楼主(2007-06-01):
继电器是用来控制大功率电器的,在电源设计方面还要注意什么吗?

楼主:
电路图

C:Documents and

楼主:
上面的全错了,,,这个才对

网友A:
不需要光耦,因为实际上一个地和电源;

看上去mcu是51系列的,需要考虑上电时候的继电器的状态

楼主:
继电器是用来控制大功率电器的,单片机低电平的时候继电

网友B:
6楼是假设2803与单片机共地.

引用 网友A:
电源技术 ←返回版面

6楼: 不需要光耦,因为实际上一个地和电源;

看上去mcu是51系列的,需要考虑上电时候的继电器的状态

6楼是假设2803与单片机共地.如果真的共地了,光偶也就没必要了.
否则就是有必要.

楼主:
我该采用什么措施了增加抗干扰能力呢?

继电器是用来控制大功率电器的,单片机低电平的时候继电器吸合。
上电是继电器是断开的,,,

如果是多余的,,,我该采用什么措施了增加抗干扰能力呢?(测试时没有出现干扰,但我怕控制一些大功率电器时会出现干扰)

网友C:
也可以这样

换个达林顿光偶直接驱动继电器,2803可以去掉.

如果继电器控制功率大,可在接点处加一个小电阻,和大电容(串联)可以减小继电器接点断开时的火花.

网友D:
可以不用光耦.因为都是同一个电源和地,用了也没什么用

但是继电器前要加一个派型滤波器.使之要隔离,这样对前面的电路就没多大干扰了

网友E:
光耦应该起隔离的作用,但是你的图里也没有把电源和地隔

所以光耦并没有起到隔离的作用。你可以采用隔离电源或者干脆去掉光耦。
为了减小继电器动作和复归时的干扰,可以在继电器线圈侧加上续流二极管,在继电器开关侧加个小的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