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发热如何决绝?

楼主(2007-06-04):
      我需要从高压线上取电,高压线作为1级线圈,设备上做一个线圈,做次级,由于高压线电流变化量很大,几十到几KA都有,所以取电线圈取到的电压范围也很大,10几到150V之间,要把这一范围内的电压转换为12V,2A的输出,我的控制部分采用的是一个555芯片。低压(15-30V)时开关管发热可以接受,但是高压下开关管极烫,一般的AC-DC或者DC-DC芯片输入电压都没有这么广。
我的初步解决方法是使用单片机控制继电器选择单双线圈,但是发热问题还是没有根治。
请问一下,有什么办法解决发热问题?多谢赐教!

网友A:
损耗!

建议你还是看看你的管子ds上的波形,我估计应该是你的管子损耗很大!适当的加点吸收电路吧,是在不行加散热器!

楼主:
二楼的请指教

已经加了散热器,但是设备是全封闭的,散热效果不好。
请问吸收电路是指什么?能把电路图发给我吗?
kang_pan@163.com

楼主:
大家给个建议啊

大家给个建议啊

网友B:
二楼的问下事

吸收电路,的电阻电容是怎么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