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求助

楼主(2007-06-15):
想做个红外遥控电路,发射做成手持的,电池电源部分怎么解决,最好稳成5V的?
表示感谢!

网友A:
红外遥控电路

你可以采用3V的芯片,如果你一定要5V的话,你就用个5V的升压IC了,如今市面上多的是低功耗升压芯片,如上海贝岭的BL8505,还有其它公司的,强烈建议你使用3V的芯片,也不需要稳压,还可以降低待机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