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4063的DC变换问题

楼主(2007-06-15):
我刚才将本版有关的34063帖子看了一下,没有我希望的答案.
我现在的情况是输入9V,想输出-5V,电流50mA
按照自动设计软件设计,里面有个公式:
Vout(输出电压)=1.25V(1+R2/R1)
理论上这个公式是不能实现极性反转的,实际情况也是这样的,没有实现输出为-5V,我设计出来的电路输出端的电压为5V,并且加上一个电阻作为负载,输出电压降为0V附近,

请教各位大牛,这个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网友A:
贴个图出来看看

网友B:

资料上不是有个输出负压的图么,还有另外一个输出负压的公式

网友C:
可以的,反馈电阻的接法不同

网友D:
看34063的datasheet

可以输出负电压的。

楼主:
我看了datasheet啊

我看了datasheet啊,负压的接线方式也是按照那个图连接的,可是结果确不是期望的啊。
有没有人用过这个啊,使用中有没有什么注意点?
唉,真着急啊,先谢谢啦

网友D:
把你的图贴出来,再说清楚“可是结果确不是期望的”是什

34063是相当老的芯片,用起来应该说比较简单。

楼主:
图片上传

我按照附图的接法接的图。参数按照给出的计算公式计算的

没有出来期望的结果是指,我想得到输出-5v的结果,结果出来的确实+5v,并且一加载,输出就降为0.33v左右

网友E:
按这个图接肯定没错,能达到你的要求。

会不会接错了。

网友F:
34063的DC变换问题

真不明白,即然想解决问题,为什么不把此图的元件标出,或自己画个原理图,这样帮你找问题就好找了,或你重画图时就解决问题呢!楼主只是把网络上的图贴个过来,真不明白???

网友D:
回8楼 liulinfeng

这个芯片确实比较老,但非常便宜。
它的缺点:
一是压降比较大,只适用于比较小的功率,但增加扩流管后,输出能力大为增加,比LM2576等输出能力大得多,成本上却比单片LM2576低。
二是外围元件比较多,但正因为外围元件多了几个,它的使用非常灵活,可升压,可降压,可反转。
我推荐使用这个芯片。

网友G:
我做过负压,电路没有问题

检查器件有没有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