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升压到+15V的电源芯片有推荐的方案吗

楼主(2007-06-16):
电流300-500MA就可以了。要求器件比较少。PCB需要的空间小就可以。谢谢

网友A:
如果你没有其它特别的要求,相信34063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B:
刚好我刚画,调试过

网友C:
AMC3202 OCP3601

http://www.micro-bridge.com/OCP3601.asp

0755-83991588 sales@micro-bridge.com
 相关链接:http://www.micro-bridge.com/OCP3601.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