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已经更新,请maychang等高手帮忙再看看//请高手帮忙~~

楼主(2007-06-23):
我们公司的产品用了一款电源,返修很多。
我开始挑了两块,发现MOS全部击穿短路,保险烧毁,很傻的将其中一块保险短接上电,立马爆炸:(发现烧毁处在3842和R6、R8处,R6、R8烧毁严重,但D2完好。3842爆裂,同时发现C37到地的线和R8到3842的两条线烧毁严重,另一块没敢上电,另外找了其他几块,大多没有MOS击穿的情况,有的保险都没有烧,但基本都有3842的4、5、6、7短路的情况,其中一块3842爆裂
我不是做电源的,原理方面实在不是很懂,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图也是我按着板线画的,不像样,各位大侠将就着看吧

网友A:
回楼主

3842要工作,第一件事是有电源给它供电。3842这一类芯片供电,在上电时是由220V整流后得到的约300V直流经电阻降压对一个电容充电,电容充电到一定电压3842开始工作。3842一旦开始工作,300V直流经电阻供的电流就不够用了,电容两端电压必定下降。但3842这类芯片设计得开始工作后供电电压降低也可以继续工作直到电容电压下降到某值才停止。3842工作后,开关电源就有输出,变压器上一个绕组(与D17相联的)就有输出,3842改由这个绕组输出经二极管整流供电。
你这个图,Vcc脚上电容太小,不足以让3842工作一小段时间以使开关电源有足够的输出给3842供电,与D17相联的绕组整流后串联的电阻R65太大,也不足以给3842供电,所以一定有错。肯定不是原设计的错,因为原来可以工作,一定是你抄电路板的错。

楼主:
怎么没人管:(周末休息了??

网友A:
你这个图有错,所以没人回

既然是外购电源,根本不应该自己修,更不应该让不是很懂的人修,应该换供应厂家,或是修改设计,看坏的原因而定。

楼主:
有错吗

错在哪里?说不定就是厂家设计缺陷呢
我们也不是要修它,只是做失效分析,弄清楚为什么会坏就OK了,这样对于我们来说以后不会太过被动,用什么器件可以先考察评估好了

网友B:
OT2开始查起

应该从OT2开始查起。当OT2没有从5V比较出电压或比较的不正常,3842一定烧。

网友C:
跟着maychang就能学到东西

网友A:
回楼上

千万别学。技术交流版面上一帖里我说了:人老珠黄不值钱。三仙姑的名句:落架的凤凰不如**。

楼主:
“老人家”几句话讲的很透

我再研究一下,搞个正确的图来,明天发上来,maychang可得帮我看看。大家是不是周末休息不上网啊,我挂了两天以为没人管了呢,原来高手只是在工作日"上班"的啊^_^

楼主:
电路已经更新,请maychang等高手再帮忙看看

重新多次对照板子看了一下电路,的确有点点错误,但好像主要的地方没有什么问题,难道maychang提到的地方是存在的问题吗??

楼主:
好像出不来,就在这个链接看更新图片吧:(

网友D:
哈,是抄板吧

楼主:
是抄板,但目的不是抄板……

网友A:
楼主不必再费力发图了

“只是做失效分析”,要知道做失效分析比重新设计可能还困难,决不是楼主的力量可以办得到的。即使是专家,看你的图(假定完全正确)也办不到,专家也要拆开若干台电源(包括新的和损坏的),考察使用环境之后才行。
我在3楼已经说过,是外购件,换厂家。你们公司应该做的,是考察供应商,而不是考察电源模块。

楼主:
道行不够才上来请教,既然这样,多谢了!

网友A:
楼主需要把两件事分开

你学习开关电源,这是一回事。公司要解决外购的电源模块损坏问题,这是另一回事。

网友E:
楼主都说明白了,不是外购,是抄板……

批量产品自己做开关电源还是可以省很多银子的,如果有实力的话。

网友F:
错误的地方好像不止1-2处

似乎错得一塌糊涂,兄弟这样抄板成功的可能性太低啊,我也不是搞电源的,只是有点兴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