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计算UC3842的振荡频率

楼主(2007-06-25):
怎么计算UC3842的振荡频率,振荡频率和Rt Ct的关系

网友A:
datasheet上有曲线图

根据曲线选择

楼主:
偶在资料上找不到,能否提供一一计算公式?

网友A:
没有公式

不知道你怎么会找不到。

楼主:
偶手中的资料上没有啊!可以把您那个资料发到我的信箱sunbenli@126.com?谢谢

网友A:
本站就有www.21icsearch.com

多下几个厂家的datasheet

网友B:
很多开关电源IC都是看曲线图的

再配合实际测量,达到精确值。

网友C(2008-08-15):
计算

可在资料里多看看

网友D(2022-05-27):
UC384X常用振荡频率对应RT/CT参数

振荡频率fosc

/kHz

振荡电阻

/kΩ

振荡电容

/pF

实际振荡频率

/kHz

65.1

5.6

65.3

132.3

5.6

139.6

195.0

9.1

189.0

281.0

253.0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UC3842/3芯片来说,开关频率fsw=fosc;而对于UC3844/5芯片来说,开关频率fsw=0.5fo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