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有IR2111的典型应用电路?

楼主(2007-06-25):
(无正文)

网友A:
Datasheet上就有

楼主:
照着上面弄,驱动不了呀.

网友B(2010-08-26):
后面还要加个低通滤波电路

网友C(2017-10-02):
虽然DATASHEET只给了个示意图,但这个图如果要求不高还是可以勉强用的。
这个驱动器不是3.3V或5V逻辑相容的,所以常见单片机无法驱动,这个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