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和开关电源的区别

楼主(2007-01-03):
(无正文)

楼主:
UP

UP
相关链接:http://www.icask.com/ic/

楼主:


楼主:
没人?

相关链接:http://www.icask.com/

网友A:
大家,多多指教

稳压电源是使用电子电路调整输出电压达到稳定目的的电源,有串联型稳压电源、并联型稳压电源、开关稳压电源。

    普通的串联稳压电源都安装电源变压器,具有输出电压稳定、波纹小等优点,但是电压范围小,效率低。

    并联稳压电源输出电压特别稳定,但是负载能力很差,一般只在仪表内部做基准用。

    开关电源是近代普遍推广的稳压电源,具有效率高、电压范围宽,输出电压相对稳定等特点,建议选择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