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电压转换

楼主(2007-06-27):
哪位好心人能不能告诉一下:AC-DC电压转换的芯片
要求:24到30V的AC转换成+5V的DC电压,功率要求大于1W的,先谢了!

网友A:
整流,滤波,DC-DC转换,推荐使用34063芯片。
有这样的模块卖,不过模块内部也是这些电路。

网友B:

变压器+整流+7805    芯片就不知道了

楼主:
谢谢

谢谢楼上两个大侠的回复,
我先瞧瞧

网友C:
回复楼上的

二楼的有道理,三楼的不能采纳,24-30vAC整流滤波后的电压是很高的,首先不考虑7805的耐压是否能够承受,要把30v以上的直流电稳压成5v,7805上面就要产生多大的压降?从而产生多大的功耗?一点小小的工作电流就足以让7805因过热而损坏了

网友D:

可不可试一下LM25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