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工业电源转PC的DC-DC 方案 5V-5A,3.3V-5A

楼主(2007-07-02):
4.2-6V-->5V 5A

4.2-6V-->3.3V 5A

10-15V-->-5V 0.5A

34063能实现吗?

首要廉价,其次效率。尺寸无要求。

楼主:
还是广告快。。。。。乌。。。。。。。。。。。。

网友A:
前两个用34063加扩流管可以实现

第三个不必加扩流管都行。
廉价,但效率肯定不高,这种低电压输入的开关电源,效率都不会高。

网友B:
难,电流太大了点

楼主:
期待高手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