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个电路,请问怎么控制输出

楼主(2007-07-02):
各位兄弟姐妹们,这个电路怎么通过单片机的一个I/O脚去实现控制LM317的输出?而且输出的直流电压可以到0.1V的分度!
是不是PWM?
有没有公式可以计算PWM与电压输出之间的关系?

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从C4C5C6R8R910三级低通滤波看,单片机输出的肯定是PWM波。
LM358的3脚对地电压近似等于单片机电源电压乘以PWM占空比。这个值并不准确,因为单片机I/O引脚高电平并不是电源电压,低电平也不是零。

楼主:
那么怎么才能输出准确的值呢?

是不是调节PWM的占空比,就可以调整LM317的Vout输出电压呢?

谢谢 maychang!

网友A:
“是不是调节PWM的占空比,就可以调整LM317的Vout输出电压呢?”
是。

“怎么才能输出准确的值呢?”
PWM输出高电平和低电平都是准确的电位即可。

网友B:
要不要接一个调整管到317的1脚

楼主(2007-08-30):
对于LM317的ADJ来说,它的反馈是怎么实现的?

对于LM317的ADJ来说,它的反馈是怎么实现的?

反馈电路是不是有点问题?

网友C:
反馈电路没有问题

设运放第3脚电压为V3,以下类推,
可以简单的认为Vout=V1+1.25V
则Vout=V3(1+R12/R13)
若Vout增大,则V2增大,V3恒定,则V1减小,Vout减小,负反馈成立

楼主:
谢谢 楼上的解释

我还有进一步的问题:我的这个电路,V3的电压在0V-3.3V之间变化,从而控制LM317的反馈ADJ,调节其输出Vout。但是真正实现起来的时候,Vout没有变化?总是在1.3V左右。

网友C:
V3为3.3V时,V1,V2怎么样?

楼主:
to coldra

我测试了一下几个点的电压关系,结果如下:

DCVD电压(V3) - ADJ电压 - Vout电压

0.02        -  1.23    - 5.58

0.12        -  1.23    - 5.58

0.33        -  1.23    - 5.6

0.43        -  2.78    - 5.6

0.59        -  3.9     - 5.6

1.17        -  4.1     - 4.06

1.6         -  4.1     - 4.06

2.69        -  4.1     - 4.05

30.5        -  4.08    - 4.03

31.6        -  4.12    - 4.07

问题是:怎么Vout输出电压不是线形的变化?

网友D:
运放用错了

在图中当比较器用了,要改成射随器才行.

网友D:
re:

原电路中,运放为比较器用法,再加上LM317的作用,就变成迟滞比较器了.

可以将2脚两个电阻去掉,2脚接1脚,形成射随器
或将R12右端从Vout上断开,改接运放1脚,形成正相放大器.

楼主:
请问david

"或将R12右端从Vout上断开,改接运放1脚,形成正相放大器."

断开的话,Vadj就和Vout没有反馈的关系了吧?

网友D:
要那个反馈干嘛

LM317输出=1脚电压+1.25(V),输出受1脚控制

网友D:
老马失蹄了

俺一直想稳住LM317的ADJ端,Vout即可加上1.25V,造成了在11楼说出是比较器的笑话。

更正,图正确:Vout=Vdcvd*[1+(R12/R13)],注意不能加1.25V

10楼的数据不为线性,只有一个可能:LM317接错了,它的输出端永远比ADJ高1.25V,没理由一会儿比ADJ高4V以上,一会儿比ADJ还低

网友E:
davidli88 范如此低级错误,该罚面壁2天,哈哈`~~

网友C:
再检查一下联接吧,应该没有问题的

可惜EWB没找到LM358这个元件,不能仿真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 兄台!

网友F:
我总觉不行呀,

网友D:
re:awey

应该罚分2000,痛过之后才会仔细看贴,呵呵

楼主:
果真,还是不行

电路连接没有问题,检查了几遍。

Vout的输出还是没有办法通过Vdcvd去进行调节。我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数字的方式去调节Vout的输出,而不需要可变电阻。

单单分析放大器电路,Vout=Vdcvd*[1+(R12/R13]没有问题;但是,连接到ADJ引脚的电压和Vout也是有关系的。这点好像没有体现出来。

大家还有没有建议?
谢谢!

楼主:
完整检查了一遍电路

没有问题,但是还是不能输出正确的结果。

网友G:
是用单片机做电压取样,输出到后级,经单片机检测后输出DCOV控制LM317

网友H(2008-07-05):
希望版主加上图

这里没有电路图了,希望版主能把电路图补上,便于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