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24v蓄电池欠压保护电路

楼主(2007-07-04):
(无正文)

楼主:
因蓄电池电压降低后,停止不用会有电压上升的现象

因蓄电池电压降低后,停止不用会有电压上升的现象,这时不可再使用蓄电池,这时使用会缩短5-10%的电池寿命,所以在电池电压下降后要切断蓄电池的供电电路,这个电路该怎样设计用什么样的芯片,请各位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A:
用带回滞的电压比较器

回滞电压设置得合适即可。
更简单的方法是令电池切断的电路自锁,手动开启。

楼主:
带回滞的电压比较器

能推荐个型号吗?lm324行不行?555行不行?

网友B:
滞回只是一种电路,任何有放大特性的冬冬都可以搭出来

比如运放啦,非门啦,比较器啦,……

楼主:
做了一个sch,请大家看看,电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
上图说明

蓄电池电压低后lm324输出低电位,并自锁,直流电源加上后自锁打开,并完成直流电源与蓄电池的自动切换,请大家看看有没有更简单的电路

网友C:
K1用错了吧

网友D:
带滞回的未必可以

因为有时滞回要设得很大,会影响正常使用。也可以考虑把欠压发生时的信号给触发器,除非手动开机。当然,一切都要看具体情况,如果是无人值守,这也肯定不行

网友E:
图纸

好像k1错了
还有你用324的话,就算外部不用电,324也会不断地消耗你的电池

网友F(2012-07-12):
看不到图……

网友G(2012-09-17):
看不到图,怎么回事

网友H:
俺也看不到图

网友I(2012-11-28):
用比较器应该可以做到,LM393, LM339, LM2901,网上应该有类似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