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上的buck都无反馈,这样做对吗?

楼主(2007-07-05):
最近我用单片机做控制信号,制作一个可调开关电源,结果可调是可调,但输出电压带载能力非常差,希望大家能给提些意见,改善下带载能力,加反馈吗?这样有必要吗?我想让电路越简单越好,谢谢了先~

网友A:
带载能力与很多地方都有关系吧

没图不好说
驱动信号够大,能是开关管完全导通吗?
滤波电容容量
续流二极管
线圈

网友B:
是否加反馈

看你的需要而定。

楼主:
我需要输出电压10V2A,不加反馈实现不了,加了但不

我用单片机做控制信号

网友C:
最好加反馈

最好加反馈,这样就可以知道你的控制信号改加还是要减了

网友D:
不加反馈不好做!

网友E(2007-08-31):
有图吗

我现在就正在做用单片机控制的开关管,你有图吗,给我发 一份。我想用AD芯片做反馈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ztzor@163.com

网友F:
不加反馈当然会变化和大啦,没法用的

网友G:
初学不加反馈效果更佳

BUCK的变比为U。=Ui*D

输入恒定吗?输入不恒定就要求引入反馈,以调整D;
负荷变化大吗?如输入恒定,且负荷变化不大,则不加反馈也可保持输出相对恒定。条件:负载电流大小要保持电感工作在电流连续模式,如负载电流过小,则会进入断流模式,输出升高,这时需要引入反馈降你占空比,或令开关复位。
电流小,就要用大电感。

初学时,可不加反馈,来观察上面的情况,应用时可活用。

网友H:
我觉得还是要用电源芯片来做比较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