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蓄电池可以并联吗?

楼主(2007-07-05):
自己动手用自行车改一电动驱动车,电机用12v,电流肯定很大.手中有6v4ah电瓶若干.用两只串连能工作,但跑不了多久.请问能将两个两只串连后再并联以提高电池容量吗?

楼主:

请问并联后容量就是8ah了吗?那充电电流要多少?1A行吗?

网友A:

电池不能并联使用,由于电池本身内阻不一样,两电池直接并联,将造成短路现象,使电池发热,所以电池不能并联使用。

网友B:
不建议,用时可以用,但由于参数的差异,充电不均匀

网友C:
某些情况.我倒觉得并联比串联要好.

4楼的说法是经不起推搞的.

网友D:
楼上的说法

同样经不起推敲。
“觉得”不能成为理由。

 hippolyta 在5楼的回复才是经得住推敲的。

网友E:
同意5楼

电动车辆系统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电池系统的匹配,这个决定了整个系统工作的可靠程度,以及耐用的程度,要是都可以随意并联,而且没有性能降低的话,这个问题不就不存在了吗?

网友F:
一般来说,电池在工厂里也是并起来的

但是,工厂并联时,电池的特性参数一致性都很好,也经过测试,但个人这么做就比较危险了。

网友C:
呵,我不必强词夺理

呵,楼上说对的。      我们做过电池设备,   及跟电池厂商有过紧密合作。
场合不一样,串并联用法也不一样。   充电与串并联无关。

网友G:
如果子考虑“充电不均匀”问题的话,并联比串联要好

并联只有首次连接受影响,
串联的话时间一长累积效应就大了哦

关键还是电池的一致性
当然,实际使用还得考虑很多的其他方面哦

网友H:
同一批次就可

几千安时,都是并出来的。

网友I:
铅酸电池具有一定的"自均衡"特性

比如容量低的内阻大,并联使用该电池放出电量少,充电过程也一样,所以只要处理好开始并联时的电压匹配是可以并联使用的.(当然不如用单一大容量电池好)

网友J:
关注!帮忙顶一个

网友K:

顶一个,
不能使用那不是成了垃圾.
性能再差也是变垃圾为宝宝,总比卖垃圾好?

楼主:

    谢谢诸位,我试了一下,感觉容量是大了许多,由于没有仪器测试,不敢定量。刚开始并联时,我注意了一下,加了一只表测试两组之间的电流,有100多mA,说明两组电池电压不一样,不管它,并上再说。使用有两周了,还可以。
    头天晚上充满电,放置到第二天早上使用,电力依然强劲,说明两组之间的电压已相等,肯定没有刚并那100多mA了(我没测量)。就是说它们相互已经适应了。它们之间的电流最终趋于0。
    我总结啊:可以并,但要注意电压相等、容量相等、最好用一个品牌的。

网友L:
可以的同时,还得考虑下各电池的内阻。

较好的解决办法是放电经二极管后再并联,冲电各个电池单独一组线路进行冲电,这样会较好的保证每个电池的最有效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