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流输出控制问题求教

楼主(2007-07-10):
我要做一个大电流(50A--250A)输出控制器,即当输出电流大于250A时我就要关闭输出,这个器件用什么好啊?附件的"控制信号"用来关断和打开输出,X部分用什么来做,怎么实现,哪位知道的指点下啊.

楼主:
图片怎么不能上传呢?

网友A:
你还没有说

你的电源是直流的还是交流的,高压的还是低压的。

网友B:
直流用IGBT,交流用可控硅

网友C:
如果对响应速度要求不高,还是接触器最好

网友B:
如果是直流不能用接触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教,我的是交流

我要使用的是三相交流电380V控制,用可控硅的话可控硅保护问题很难做到的啊,而且可控硅在导通之后再要关断还能做的到吗?
如果哪个知道怎么做的请指点下啊.谢谢

网友D:
用交流接触器

用交流接触器

网友E:
控制信号是什么类型的,

楼主:
我要控制的是三相交流电380V

电流大于250A,小于300A,控制信号不限制,关键是要能开/关输出,除了交流接触器,用双相可控硅怎么来做啊?

网友F:
这种级别的电流还是用接触器吧,用别的都要散热的

楼主:
to:13楼 我已经准备好了散热片和风扇来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