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逆变器带不了风扇

楼主(2007-07-10):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输出的波形不对称吧!

网友B:
波形不好

网友C:
估计也是波形

网友D:
方波带不了风扇

网友E:
波形,功率

   修正波就是方波,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如果不停的跳动是不行的,应使其稳定.300W的功率实际输出不足时也容易停机,还应检查直流输入功率是否足额,方波带风扇有些燥声是正常的.

楼主:

   回6楼:直流输入是足够的,
    我要用什么样的波形逆变器才好呢

楼主:

   谢谢大家,上次看错了,是修正波,不是修正弦波
后来用正弦波就好了,
非常感谢个位

网友F:
对,风扇工作电压就得看波形!

它的工作效率也直接与波形有关!

网友G:

每一个周期由多少个方波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