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电压输入,DC50V/12A或者10A的电源

楼主(2007-07-11):
如题,请教高手,采用甚么方案?

网友A:
宽电压输入,有多宽?

交流?直流?

网友A:
输出600W,半桥合适。
这个电容用普通薄膜电容即可。

资料
刘胜利 现代高频开关电源实用技术.pdf
张占松蔡宣三 开关电源的原理与设计.pdf
赵修科 开关电源中磁性元器件.pdf
开关电源设计 第二版.pdf
等等。
要哪个,把邮箱地址贴出来。
注意邮箱容量要够大,至少允许15M附件。

楼主:
TO maychang

TO maychang 刘胜利 现代高频开关电源实用技术.pdf 这本资料我需要,谢谢,有没有关于桥式变换器中,用于驱动功率开关管的驱动变压器的设计资料,深表感谢!

邮箱地址:taojl2006@126.com,这个应该允许15M的附件.谢谢!

网友A:
刘胜利《现代高频开关电源实用技术》已发出。
此书本站就有,可下载。

楼主:
to maychang

老兄,真热心啊,谢谢!

网友B:
呵呵,好东西应该贴出来共享

楼主:
TO maychang

你好,我现在把磁心的Bmax=o.o5T,2Bmax=0.1T,这样可以了吧,

网友A:
回楼上 toot

难说。

变压器设计应该包括在整个电源设计之中,并非独立的设计。
对变压器而言,开关频率升高(磁通密度不变),铁损变大,磁通密度升高(频率不变),铁损也变大。如果要求变压器输出一定功率,开关频率升高磁通密度可以减小,大体上是反比关系。那么整个电源设计包括变压器设计应该是使给定铁心的变压器损耗最小。开关频率变化(磁通密度也变化,但功率不变)过程中,变压器损耗是否存在最小值?如果存在,应该选择这个频率和磁通密度。

楼主:
TO maychang

半桥变换器的直流侧的两个串联电容怎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