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微功耗的DC/DC隔离电源,请指教

楼主(2007-07-11):
做了个简单DC/DC,输入12V,输出要求达到10V 10mA即可,电路如图,设想由LF353产生一个50K左右的正弦波,然后通过变压器隔离后整流输出,问题是现在输出很难达到10V 10mA。后面负载稍大点正弦波幅度就下降变形了,哪位大哥给分析分析给点意见?

网友A:
c9什么作用

楼主:
隔直用的

网友B:
建议:

1.是否输入12功率不够?
2.去掉C9,对12加一高速MOS管;
3.为何不用现成的DC-DC芯片?

网友C:
用推挽电路,全波整流

LZ怎么想着用运放来做的???

楼主:
RE:arm18 xwj

输入12V肯定是满足要求的,用DC/DC的话干扰比较大,用正弦波整流的话感觉干扰好控制点。而且由于功耗比较低,本来想应该能满足要求的

楼主:
原来用34063做过的,

原来用34063做过的,不过发现空载时电流太大,而且34063很容易坏,特别是12V电压偏高时(比如说升到16V)

网友B:
34063我们都用到24V输入,很少损坏.

网友D:
不明白

为什么一定要正弦波?再好再干净的正弦波经过整流,也就什么都不是了。

依我看,变压器以及变压器之前的电路,用一支小功率三极管做RCC电路足够了。

楼主:
变压器用磁环的

可能是变压器没设计好把(变压器体积要求比较小直接用磁环的),所以34063容易坏
实在不行只好参照maychang的建议用RCC电路试试
谢谢以上各位大哥了

楼主:
干扰问题

至于干扰问题个人认为如果能保证变压器中是正弦波的话,即使整流后波形有干扰,也只是整流二极管那产生应该好控制点

网友C:
你的负载根本就不对称,波形怎么会对称?

你的电路一半能量传向负载,另一半能量怎么泻放?
--只能是透过漏磁向空间泻放

这。。。谈何驱动能力、抗干扰?

建议你先把次级改成双线并绕全波整流试试吧
这个电路效率是不用想了,更不可能做到“微功耗”...

楼主:
RE:xwj

你说的不错,全波整流我已经试过了,可不知怎么回事输出电压更低(输出带1K负载)
电路效率是不考虑了,因为本来功率就很小,“微功耗”指的是提供的功率很小的意思,没表示述清楚请谅解

网友E:
那么小的功率干啥用??????

网友F:
运放带载没这么大吧。

网友G:
没有反馈

试着增加一个反馈看看;

网友H(2007-09-30):
输入功率不够

是输入功率不够,被C9隔了,可考虑用非门+电容给成振荡电路,然后再去驱动一触发器,触发器再加到隔离变压器上,这样就不用隔离电容了,功率问题也就解决了。

网友I:
lz的这个正弦波电路本身就存在很大的失真的

网友:
C9 105 容量小

建议 改为 电解电容  ,减少 容抗

网友J:
34063用到24V都可以的

网友K:
还是用RCC吧,全部一块钱搞定了

网友L:
我悄悄地路过

网友M:
CYT34063

我们的CYT34063不错哦
输出电流1A
效率70%
输入电压3.0-36V
输出电压Adj
工作频率100KHz
深圳市兆锦电子有限公司
业务部
万红光
Hans
Mobile:15999644579
ADD:深圳市福田区上步中路深勘大厦1111室
TEL:0755-83755311/83755002/83755003-823
FAX:0755-83755901
EMAIL:wanhongguang@sina.com
QQ:277805206
MSN:wanhongguang@sina.com
www.szmking.com

网友N:
davidli88版,RCC能达到低功耗吗?

网友O:
运放选择不当

不知道你具体选择了哪家公司的LF353。我看了国家半导体的资料,依它提供的资料,电源电压18V(正负),供电电源6.5mA(max),合电源输入功率117毫瓦。而你要的是10V 10mA,合100毫瓦。用这个运放肯定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