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钳位

楼主(2007-07-12):
大家好:

  请教一下,有16个OP27  正负12V供电,

  组成16路的差动放大,再由16路模拟开关4067(5V供电),再由AD7705

    模数转换!

    问题是:如果当有一路OP27的输入断一根线,输出应变成 +11V, 或 -11V

    这样在4067的一个输入就超出(0~5V)的范围,造成4067失灵,同时影响

    其它各路输入,请问怎样把正负供电的OP27的输出钳位在 0~5v 之间呢?
谢谢!

网友A:
每路运放输出经一个二极管接到5V

同时经另一个二极管接地。

网友B:
楼上的大哥

你这个钳位在-0.7--5.7v哦

楼主:
OP27输出短路!

这样做等于输出电流会很大啊!

网友B:
输出电流不大的

楼主:
但OP27的确发热

网友A:
回 michael_li

没错,是在-0.7~5.7V。不过这样比较简单,只要AD不失灵即可。
如果不行,考虑一下是否可以用小萧特基二极管,压降小,但反向漏电比较大。
还不行,那就只能用比较复杂的电路了,例如加运放以去掉二极管正向压降,但那些电路都未免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