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244怎么反馈?

楼主(2007-07-13):
具体问题是这样,我准备用TOP244为PWM芯片做一个可调的开关电源,由单片机送入给定值。需要用TOP把电路的输出值与给定值相比较,将电压调整至给定值。
这个原理对吗?如果对,那么TOP244 的反馈端是那个引脚啊?

网友A:
看看pdf

不过好像top系列不适合做低压的

网友B:
控制脚和电源脚复用的,自己去仔细看DataSheet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