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12的效率有多少?

楼主(2007-07-19):
(无正文)

网友A:
效率要自己算的。

输入24V输出12V,效率是50%

网友B:
都是线性电源,效率都不高

效率差不多是Vo/Vi

网友C:
看实际应用,最高可以达到7,8十

网友D:
压差

效率与使用状态有关,1,压差越大效率越低,2,工作电流适中,7812在500mA时效率最高,过小或过大效率都会降低.